DSP 定点 浮点问题

楼主(2013-09-02):
有一个疑惑,比方说一个定点型DSP,做 1.2*1.3的运算时,它的小数点是怎么确定的?我们在程序中也没有涉及到什么定点。浮点之类的问题啊?

还有就是,浮点型的DSP在存储小数是的格式:符号+小数+指数的形式,那么定点型的DSP怎么存储这种小数呢?

网友A:
定点与浮点DSP的基本差异在于它们各自对数据的数字表示法不同。定点硬件严格执行整数运算,而浮点 DSP 既支持整数运算又支持实数运算,后者以科学计数法进行了标准化。字长为 16 位的定点 DSP 实现 (rovide) 64K 的精度,带符号整数值范围为 -215 至 215-1。

与此相对比,浮点DSP将数据路径分为两部分:一是可用作整数值或实数基数的尾数,二是指数。在支持业界标准单一精确运算的32位浮点DSP中,尾数为24位,指数为8位。由于其较长的字长与取幂范围,该器件支持 16M 的精度范围,这样的动态范围大大高于定点格式可提供的精确度。实施业界标准双精度(64 位,包括一个 53 位的尾数与 11 位的指数)的器件还可实现更高的精确度。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考虑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