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个AD转换器双通道测量,“同时采样分时转换”;这个同时是什么样的概念

楼主(2013-09-02):
两通道采样有时间差吗,有的话,采样时间差跟采样频率有没有关系,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是用单片机内部AD肯定有时间差的,单片机是顺序执行,两个通道需要控制的话,转换时间肯定不是“同时”。时间差和频率肯定有关系的,两个不同通道只用同一个AD,AD转换的时间越长,需要等待的时间也越长。

网友B:
TI的一些dsp芯片可以实现同时采样的。

网友C:
这说的还不清楚吗

同时采样,就是同时抓信号,先将信号保存起来,但不能同时将信号转换成数字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说的还不清楚吗

同时采样,就是同时抓信号,先将信号保存起来,但不能同时将信号转换成数字量 ...

有支持这种采样方式的AD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支持这种采样方式的AD么,

LZ说的不就是这个么

这个其实就是同时保持,分时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说的不就是这个么

这个其实就是同时保持,分时转换。。。

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实现双通道采集,
采样波形是两个500k的对称方波,但AD采样率设定在100K。
不需要还原原波形,只要采集到的两个波形是对称的就好,所以需要双通道的采样时间相差较小
8051F380系列单片机,自带单AD,采样速率500K,可以实现上述功能吗,可以的话,怎么实现?
十分感谢!!!

网友D:
对称方波,不用AD就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