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刚买的超威电池,装上发现电量不满格?

楼主(2013-09-02):
昨天刚买的超威电平,生产日期是2013年8月27日的,安装到电动车之后,发现电动车表盘显示已经用去2格电(满格是6格的电量),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买到假货了?还是买到维护电池了?

网友A:
再充些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充些电就好了

昨晚充了,今天早上发现充电器的维护指示灯与充电指示灯都亮了,并且启动的时候,还是用了2格的电

网友B:
你充电器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充电器不行了吧?

电池没换之前,一直都不曾出现问题,万用表测过充电器输出电流和电压都正常
你想想放5天的电池会不会掉电那么严重啊?

网友C:
电池有问题,现在温度还很高,漏电这么严重可能是旧电池

网友D:
用可调 稳压电源 充电试试,如果你有这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有问题,现在温度还很高,漏电这么严重可能是旧电池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验证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可调 稳压电源 充电试试,如果你有这个条件

可调稳压电源?
能提供具体型号吗?
我要证明这个电池是旧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调稳压电源?
能提供具体型号吗?
我要证明这个电池是旧电池

测量电池内阻就知道了,新的电池一般内阻很小的,旧的内阻就大了。
怎么测内阻中学物理应该学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池内阻就知道了,新的电池一般内阻很小的,旧的内阻就大了。
怎么测内阻中学物理应该学过的。 ...

楼主辛苦了,谢谢啊,内阻是可以测出来的,与哪个做参考呢?
手边也没有个标准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辛苦了,谢谢啊,内阻是可以测出来的,与哪个做参考呢?
手边也没有个标准值

去超威的网站看看他们电池的参数规格就有了。

网友E:
你们就不要教LZ测内阻什么的了,没用的,还不如直接用万用表测电池电压,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电动车的电压表有问题,如果充电之后电压仍然低于正常值,那就是你RP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就不要教LZ测内阻什么的了,没用的,还不如直接用万用表测电池电压,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电动车的电压表 ...

48v 20A 的电池,总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
刚买的新电池,装上不是应该满格的电量吗?

网友F:
新买的电池很可能不是满格,需要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买的电池很可能不是满格,需要激活

如何激活呀?反复充电多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买的电池很可能不是满格,需要激活

也就是说出厂就没有给充满电吗?

网友F:
会损耗一部分,以前听过是3次吧,每次12小时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48v 20A 的电池,总电压应该是多少?

先测充电器输出端电压,看是不是56V,是的话充电器基本上没问题,电池刚充满时是56V,充满之后,如果电压迅速的大幅度的降低,那就是电池有问题了,电池有没有问题,其实很容易判断的,如果有条件,给电池放电,看放电过程中电压下降快不快

网友G:
估计其中某一个电池不行了,你挨个测下电池电压,有电压特别低的肯定是不行了,而且电池必须成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测充电器输出端电压,看是不是56V,是的话充电器基本上没问题,电池刚充满时是56V,充满之后,如果电压 ...

我担心的是每次只能充满4格电的容量,就比较纠结,不管放电多少仍然是四格电的容量就准备找修电动车的老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担心的是每次只能充满4格电的容量,就比较纠结,不管放电多少仍然是四格电的容量就准备找修电动车的老 ...

看来是老板把旧电池拼凑出来的电池组卖给你了。可能其中一节内阻大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老板把旧电池拼凑出来的电池组卖给你了。可能其中一节内阻大了的 ...

但是,我发现4节电池的防伪编码是一样的

楼主:
现在的货,会不会用正规的防伪条码,弄维护的电池给你啊?

楼主:
类似用茅台的真瓶子,装低档的货啊

网友H:
充好后、电池组是多少?…闭上眼睛骑!跑不动再充!二、三次后充好再测!…
电池出厂后、电是放光的、到经销商才充…并不专业!…靠你!…哈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48v 20A 的电池,总电压应该是多少?

电瓶电压48V,最大输出电流20A,充电电压比电瓶电压要高些,大概52~56v,充电电流的误差就没所谓,大点就充得快些。
一般电池出厂时都是充满电的,不存在需要激活的问题。当然,买的时候需要看看,一般距离出厂日期三个月以内是不会有太大差异的。
建议你先测量电池的电压,与电池的标称值48V是否一致(一般会有5%的误差,这与测量器具和电池个体差异有关系),如果是一致的,就是电动车的电压表有问题了,反之,电池也许有问题。

网友J:
仪表判断电量有个逻辑,是电压简单判断,还是使用了电压电量曲线,需要确认
再测量电池电压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瓶电压48V,最大输出电流20A,充电电压比电瓶电压要高些,大概52~56v,充电电流的误差就没所谓,大点就 ...

我有3点疑虑:

1:我9月7日找老板换了,是9月3日的出厂日期,都说出厂是满电的,但为何我插上电池,启动的时候显示并非满格(若电表问题,但路程是不变的吧,只能跑43公里)
2:其次充满电的电池电压应该是54v,不到56v,这个问题严不严重,但是找不到正常电池的电压
3:电机的功率会不会用根据使用情况,变大?(另外,老板说是电动车线路老化,有漏电情况,我勒个去,找不出原因说我的车子有问题,此车用了不到2年,请网友们,大牛们深挖问题!!!)

网友K:
电池无论好与坏,它都能充满的,坏的话电池充满后电压是虚高的,只不过放电电流没有。充不满主要是充电器的问题,或者是电表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可调稳压电源?
能提供具体型号吗?
我要证明这个电池是旧电池

就是可以限制电流的可调电压电源,随便一款都行。

网友M:
用测试仪测试。

楼主(2013-10-22):
引用 网友E:
先测充电器输出端电压,看是不是56V,是的话充电器基本上没问题,电池刚充满时是56V,充满之后,如果电压 ...

放电试过了,刚开始下降电压不快,后续的继续放电,电压下降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