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光立方负极不接2803时,二极管仍能发亮,并且断电后,二极管仍有电压?

楼主:
前不久,做了个光立方,用的是8个573、1个2803、1个单片机完成。本来觉得运行的还算可以,后来发现了一个很奇葩的事情。当我把连接二极管负极的2803全部拔掉时,竟然有两横排的二极管点亮了,只是发出的光比较微弱,但是在夜晚还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我想请教下高手,这是什么情况?我用万用表查过,那两排的负极完全独立,不存在与正极接触之类的情况,也不存在两排负极接触的情况。
       而且还有一点也让我感到很奇怪,当断电后,我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去测正常的六排二极管时,每个二极管电压大约0.1v,测不正常的那两排的二极管时,电压大约0.04v,然后单独拿出一个二极管测量,电压为0v。我想问问,断电后怎么会有电压?还有,这两排二极管的电压跟它不正常发光有关系吗?万分感谢···

网友A(2013-09-02):
把电路图发上来,无图无真相。

楼主:
鍏夌珛鏂瑰師鐞嗗浘[1].pdf (63.29 KB) 跟原理图没关系吧,我同学也是用这个做的,他就没事

网友B:
其实从你这个原理图上看不出什么,要看的是你的LED是怎么连接的。
你认为奇葩的事,其实很正常的,有LED反向击穿了,或者轻微漏电,去掉2803,照样能构成电流回路。

网友B:
另外,断电后还能量出电压,这也很正常,没什么奇怪的。
原因有2点:
1.发光二极管也是二极管,对空间电磁波整流就能量出电压,你拿个普通整流二极管,在某些环境下,直接量二极管两端也能量出电压的。当然,不是每个万用表都能量出电压;
2.LED发光是电光转换,可是实际上LED还能实现光电转换,只是效率很低。如果有足够多的LED并联,光线照射在LED上,就能发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原理图没关系吧,我同学也是用这个做的,他就没事

电路图未见异常,检查你的焊接,用MCU端口输出0,看LED是否熄灭,检查LED阴极与GND之间的电阻,查找是否有漏电路径。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找问题永远要回到图上。

网友C(2015-02-01):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无论如何说一下我的想法吧,不久前我也做了个光立方,也出现了类似你那样的问题,我将vcc接一竖排(阳极端),gnd接横排(阴极端),按理说应该只亮一个灯,可现实是亮了一层,而且其他层有个别也亮,我也是相当纳闷,后来我下定决心一个个策看有没有短路的,苦心人天不负啊,终于让我找到端倪了,以前我以为如果LED不亮,那么就是LED被烧了,也就是开路了,而现在我遇到的是,LED不亮,但却不是开路而是短路了,我百度了下,LED不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反向击穿了,形成开路,另一种就是静电击穿,形成短路或近似短路的现象,我这个就是静电击穿了,我觉得你的差不多也是这情况,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