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GAWIN U1烧录器在线烧录问题

楼主(2013-09-02):
请问MA805-32的U1软件建的MPJ文件怎么在U1上在线烧录。 附上U1烧录器图片。

网友A:
建议采用根据不同封装的转接座烧录,避免因为接线错误造成芯片错误。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能够单独烧录芯片,但是同时希望能够焊在板子上也能烧录(方便维修),每次重新刷程序的话,都需要把芯片卸载下来,片子容易坏,而且也很浪费人力。希望你能指教一下方法,能够在线烧录(我这边只有一个U1烧录器建的MPJ格式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根据不同封装的转接座烧录,避免因为接线错误造成芯片错误。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能够单独烧录芯片,但是同时希望能够焊在板子上也能烧录(方便维修),每次重新刷程序的话,都需要把芯片卸载下来,片子容易坏,而且也很浪费人力。希望你能指教一下方法,能够在线烧录(我这边只有一个U1烧录器建的MPJ格式的文件)

网友B:
可以将U1的RET、GND、SDA、VCC、SCL、P3。0相对应的与IC的脚位相连,并可以在线烧录。

网友B:
U1的右边有这个接口(R25、R26边上的两排接口,选择最右边的一排),您的PCB上需要留出这个接口。就可以在线烧录。

楼主:
RET、GND、SDA、VCC、SCL、P3。0相对应的与IC的脚位相连 请问分别对应那几个脚?请详细说一下 好吗

网友B:
对应的脚位:
RET、GND、SDA(p4.5 OCD-SDA)、VCC、SCL(p4.4 OCD-SCL)、P3。0

以PDIP40 为例:分别对应的脚位数是
RET(9)、GND(20)、SDA(31)、VCC(40)、SCL(29)、 P3。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的脚位:
RET、GND、SDA(p4.5 OCD-SDA)、VCC、SCL(p4.4 OCD-SCL)、P3。0

好的 谢谢

网友C(2013-11-06):
U2的烧录器可以改吗?我需要在线烧录ma84g564单片机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