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时时刻刻输出角度的传感器,怎么判断它转过的圈数?

楼主(2013-09-02):
一个传感器,时时刻刻可以输出角度信号,例如0~180度时传感器输出0,1,2...32767,180~360度时传感器输出-32768, -32767,-32766...0, 转速是不知道的,旋转方向可以知道,怎么样才能判断它转过的圈数呢?

网友A:
在传感器输出轴上贴白色标记,用反射式红外探头检测周信号并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传感器输出轴上贴白色标记,用反射式红外探头检测周信号并计数.

不允许增加器件,只能够依靠现有条件,也就是传感器有时时刻刻输出当前角度和旋转方向~不允许增加别的情况

网友A:
那就定义0度为周信号进行计数
若有反转动作,就根据方向对周信号进行加减.

前提是在设备首次运行时,你得把0度位置确定下来(即机械结构退到起点位置时,你定义为0度),因为传感器是不标示刻度的.
tmd,谁这么尺烂污设计的,屁股也不好盖.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允许增加器件,只能够依靠现有条件,也就是传感器有时时刻刻输出当前角度和旋转方向~不允许增加别的情 ...

转动方向是不是确定的。如果不确定的话,对计数就要进行判断。

网友C:
用软件判断,过零为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动方向是不是确定的。如果不确定的话,对计数就要进行判断。

转动方向是知道的,但是过零的方法我想了下是有问题的,这才是我来这里请教的原因!
因为转速是不定的,假如第一次采样的时候是10度,转的比较快,下次是15度,实际已经转过一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转动方向是知道的,但是过零的方法我想了下是有问题的,这才是我来这里请教的原因!
因为转速是不定的, ...

这就要求你的采样间隔时间不能太长,要比编码器以最快速度旋转的周期小很多才行。
电子技术,总比机械运动要快,而且快得多。你的编码器旋转总不会超过每分钟一万转吧?那么每秒是166转。每毫秒采样一次没有困难吧?一毫秒至少可以执行几千条指令了。

网友E:
camdw.:你好!首先你要了解你的编码器是哪种。如果是增量编码器一般会有一个Z信号输出。这个z就是周计数脉冲,每一周一个脉冲,当单片机或DSP或PLC接收到这个信号时将A,B正交脉冲计数值复位。这样就是作为零点来计数了。如果你用的是绝对值式的编码器就不需要了,它是掉电保存数据的。对每个位置都有一个确定的数值输出。(当然这里有单圈和多圈)的编对值编码器。好像没有你说的没有z售号的编码器啊!你仔细看一下编码器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mdw.:你好!首先你要了解你的编码器是哪种。如果是增量编码器一般会有一个Z信号输出。这个z就是周计数脉 ...

感谢回复!编码器的确有Z相脉冲,只不过它是固定一个位置点输出的(我专门做了测试,假如在这个点反复摆动,脉冲就反复输出,对于转过圈数就没什么意义了)!而起始的位置是任意的,还要去单独计算起始位置和Z序脉冲的偏转角,所以这个Z脉冲只好用来作参考!我自己考虑了一种计数方法,适用于转速不是非常快的情况

s16  R_PreviousAngle=0;
s16  R_CurrentAngle=0;
u8   PulseDirection;

R_CurrentAngle=ENC_Get_Electrical_Angle(); // (0~180度对应0~32767,181~360对应-32768~0)
PulseDirection=Get_ENC_Direction();  //0:顺时针转  1:逆时针转

if ((R_PreviousAngle<0)&&(R_CurrentAngle>=0)&&(!PulseDirection))
         INFO.LapsClockWise++;
else if ((R_PreviousAngle>0)&&(R_CurrentAngle<=0)&&(PulseDirection))
         INFO.LapsAntiClockWise++;
R_PreviousAngle=R_CurrentAngle;

OSTimeDly(5);

试了下,这样也能计数,转过的圈数不在以Z脉冲为主,而是以起始位置做参考,这样对于例如始终正转的
情况,转过的距离等于: 顺时针转过的圈数N*2*π*R+ 旋转过的角度/360*2*π*R
但是实际运动比较复杂,还需要考虑诸如来回摆动或者先正转在反转或反之等等情况。
现在对于实际运动情况很头疼,不知道怎么才能算出精确的移动距离~

网友E:
camdw:你好,如果你想精确测出位置(偏移量)就应该使用积分的方法一算。方法如下:
一:加大采样频率(二倍于最大转速/脉冲数)
二:使用微分求和的方式(积分)就能算出精确的位置,这里就不需要方向信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camdw:你好,如果你想精确测出位置(偏移量)就应该使用积分的方法一算。方法如下:
一:加大采样频率(二 ...

蚊    蚁
音    步
若    似
雷    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