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PRS TCP连接问题

楼主(2013-09-02):
我有一个设备 通过GPRS网络向服务器发送数据,每次发完就关闭GPRS模块,等下一次发送数据再重新上电连接GPRS,但是服务器这边产生一个问题,由于每次GPRS联网的IP都不同  所以服务器这边出现很多TCP连接 要等很长时间没有收到数据系统才会断开这个连接,怎么才能实现发完数据就断开这个连接呢?

网友A:
服务器收到数据后主动断开TCP连接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共享点,GPRS,tcp联网的资料,最近在研究。

网友C(2015-01-13):
好像只能手动删掉···或者楼主自己做个SOCKET

网友D:
检测一段时间没有数据后,就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