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IAR错误Verification error on page……

楼主(2013-09-02):
用IAR下载调试2530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
显示弹出窗口,提示我有warning,警告是一堆如下的内容
Warning: Verification error on page #0, address range 0x00000 - 0x00800,  address 0x0000B, 0xA9 (on target) != 0xB9 (in object file).
……
程序越大,这个越多。好像是擦写FLASH时有问题,求高人指点。
十分感谢。。。。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你先看看这个解决方式: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81213b0100qkf5.html
如果解决不了,就可能是连接问题,要检查仿真器、电缆,以及焊接是否有问题、芯片选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这个解决方式: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81213b0100qkf5.html
如果解决不了,就可能是连 ...

焊接有问题,贴片太小了。有虚焊的。

网友B(2015-02-05):
如果同一个debug电路,同一个debug调试器,用别的项目可以下载进去正常运行的话,修改project---option---linker---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