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保险丝

楼主:
如上图
自己的分析,明天再测一下
系统只连接有LNK305对应的开关电源,以及滤波电容。同样会烧保险丝。当把LNK305断掉后,不会出现烧保险丝的问题,但测量LNK305,没有发损坏的情况。 刚拿到Demo 板的时候,系统会出现烧毁保险丝,但不是每次都烧毁。因此感觉这个问题的原因,不是电路有故障;而是LNK305启动的瞬间电流过大导致。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2013-09-02):
后面的电容等会导致浪涌电流的产生。而不同的电压环境,浪涌电流的大小,时长都不一样。
需要考虑浪涌I2T小于保险丝的I2T。还要考虑耐受次数,所以还需要考虑余量。。一般的保险丝供应商都有这个换算方法的。

网友B:
fuse多大,NTC放母线电解前面会好点吧

网友C:
那有把NTC放那个位置的

网友D:
是你那个220/110切换跳线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se多大,NTC放母线电解前面会好点吧

FUSE 2A,250V的,放母线上的建议我也有提出来的。
只不过原理图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E:
为什么不按规格书 应用来做呢,
非得自己别出心裁

网友E:
放2 220uf 450V 不嫌贵啊, 4.7都足够了,再串个电感
NTC 位置放前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按规格书 应用来做呢,
非得自己别出心裁

前级与规格书有区别,后级都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2 220uf 450V 不嫌贵啊, 4.7都足够了,再串个电感
NTC 位置放前面去

因为整流后的310V还是要给其它部分用的。
310V后级还接了个电机的逆变系统。
现在只是把逆变系统断开了,还是烧保险丝的

网友F:
很简单!…保险丝后各支路电流多少?…再考滤保险丝熔断电流!…有人提出电容问题、搞笑!保险丝"呆"得很…

楼主:
把电容换小了,不烧了。。
确定是电容容量过大,导致瞬间电流过大。
现在换成4.7uF

网友G:
楼主,电容(220uF)容量大,刚上电时,对电容的充电电流太大,引起把保险丝烧了,如果保险丝不烧弄不好还可能会把整流桥给整坏了。就是要想办法降低开机时电容的充电电流。我的做法是中间串个电阻,然后在电阻两头并个继电器。刚上电时把继电器断开,到一定时间后再吸上继电器。该继电器还有个作用就是当负载短路也可以把这个继电器放开起到限流作用,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