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形相位的问题 求教

楼主(2013-09-02):
这一个问题我还未查找过多资料,如果问题太过肤浅,还请原谅,希望您尽量提供建议

要求:对于输入时50Hz 的正玄波,我希望通过处理能使得输出波形也为50Hz且幅值相同,但是相位错开一定角度,这个错开角度可以设置。
对于这个错开相位,我一时想不到办法解决,请版友帮忙想想

网友A:
两种全通移相电路。改变R3即可改变相移。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RC移相电路    可能对幅值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全通移相电路。改变R3即可改变相移。

经过实测,的确,谢maychang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