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13-09-02):
各位前辈:

        小弟的一个D-LINK无线路由器坏了,拆开之后发现有一颗芯片非常的烫。靠近DC-5V插座,大概是电源芯片。但是不知道型号,所以不知道上哪儿买。
        芯片上的丝印为 “AD=BD D2J” ,哪位认识这颗芯片的请您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确认了一定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了一定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确定

网友B:
这是内部编号,不可能查到是什么芯片的,要修理只能是拆别的坏的路由器上的片子替换,或者把这部分电路画出来,看看那个DC/DC片子符合。

网友C:
拍个片来看看,
描个电路图
封装

网友D:
重新买个路由好的多 D-link的便宜的很 还是TP的靠谱 上个月买了一个双天线 穿墙王TL-841的才128  你买个芯片 加邮费加人工还不如买个新的来的实惠 况且还不确定是这个芯片问题, 当然享受维修过程的乐趣除外

网友E:
期间表面的标示很难查到具体的型号,比较恼火

网友F:
享受维修过程

网友G:
没见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内部编号,不可能查到是什么芯片的,要修理只能是拆别的坏的路由器上的片子替换,或者把这部分电路画出 ...

谢谢您。我那朋友暂时不需要修了,所以我也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个片来看看,
描个电路图
封装

手机拍照太差了,是在看不清楚。 封装 SOP 4*2 其他更详细的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买个路由好的多 D-link的便宜的很 还是TP的靠谱 上个月买了一个双天线 穿墙王TL-841的才128  你买个芯 ...

就是享受一下维修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间表面的标示很难查到具体的型号,比较恼火

这个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享受维修过程

O(∩_∩)O~  只是享受维修过程,但是修不好就很受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见过啊

谢谢!

网友H(2013-10-09):
这个IC 淘宝有卖的呀,,,,HTTP://ICCOM.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