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平问题(读书不懂求助热心同好解释)

楼主(2013-09-02):
刚看到一本《感悟电子设计》电子书中第一章说道74HC08的高低电平问题,看了半天不明白。请看截图: 作者说道:“高电平的典型值为3.2V,最小值为4.2V”,这个怎么理解,高电平的最小值既然为4.2V,为什么3.2V又是典型值呢?

网友A:
这是对同一型号不同芯片而言。
甲芯片输入达4.2V,芯片才接受输入高电平,那么输入4.3V、4.4V……也认为是高电平,亦即该芯片输入高电平最小值是4.2V。同一型号的乙芯片可能输入达3.0V就是输入高电平了。

网友B:
应该是错误

请参考ON和TI的手册,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网友C:
不怪楼主会迷糊,文中说法确实是绕。。。

表中的典型值3.2V,是针对出厂的多数74HC08说的,也就是说,大多数74HC08输入电压>=3.2V的数值都视作高电平输入。但是可能有少数08,3.2V不被视作高电平输入。

而表中的4.2V,是针对全部出厂的74HC08说的。也就是说,所有出厂的08芯片在输入电压>=4.2V数值均可视作高电平输入,无一例外。

网友D:
文字来源于数据表VIH第三行,当输入电压VCC=6.0V时,VIHmin=4.2V,VIHtype=3.0V。说明供电6.0V时,一般输入3.0V可以被认为是高电平,但更可靠的高电平是4.0V。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话是你自以为的。

工艺偏差不会偏的这么离谱的,除非用的是70年代的工艺线。

你细细想想,5楼与6楼的说法其实没有本质区别。6楼的的说法更容易理解。

网友E:
同一款芯片出厂后,也不能保证一样,所以不同的批次会有一定的误差,当电压到达4.2V时,所有批次都是高电平,2.8V则只能保证部分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区别的。
你是站在产品参数离散性角度考虑的,给人感觉有少数芯片“不合格”,参数偏差大。
使用者听 ...

说的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同一型号不同芯片而言。
甲芯片输入达4.2V,芯片才接受输入高电平,那么输入4.3V、4.4V……也认为是 ...

这样倒可以解释,我刚开始理解,对同一芯片来说,高电平的最小值,应该比典型值小,4.2V显然比3.2V大,怎么能说4.2V最小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错误

真的是一个错误?

网友A(点评):
当然不是datasheet错误,是张海理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怪楼主会迷糊,文中说法确实是绕。。。

表中的典型值3.2V,是特别针对表头中的 T=25℃说的,也就是说, ...

从图中看,测试显然都是在25摄氏度的条件下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参考ON和TI的手册,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能否再详细一下,这个面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怪楼主会迷糊,文中说法确实是绕。。。

表中的典型值3.2V,是针对出厂的多数74HC08说的,也就是说,大多 ...

这样理解倒是可以。。

网友H:
同意6楼观点,5楼没仔细看表格给出的条件。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倒可以解释,我刚开始理解,对同一芯片来说,高电平的最小值,应该比典型值小,4.2V显然比3.2V大,怎 ...

典型值是芯片通常的情况,而最小值是外加的可以确保可靠输入高电平的值。
如果最小值低于典型值显然就不对了。

网友I: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A(点评):
厂家给出的资料,必须相信,否则生意做不成。

网友J:
无论是你的那本书说的,还是下面数据手册中的数据,看上去,都是错误的。
高电平的输入当然有范围,一般是30%,对于6V电源电压,就是6-1.8=4.2V为最低的高电平电压。这是25度的正常条件下,然而即使全温度范围,也是这样。对于低电平,就是1.8V不能超过。
所以,你可以把那本国人写的很外行的书,扔了或卖废品吧!

网友J:
这个是国办的74hc08:

网友K:
扯那么多有什么用
datasheet上的TYP值描述的是绝大多数情况;MIN值和MAX值是保证所有情况;TYP值和MIN值以及MAX值并不代表数值大小关系,就这么些事。。。。。

输入判为逻辑高的MIN肯定大于TYP,输入判为逻辑低的MAX肯定小于TYP。。。LZ自己逻辑没有转过来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否再详细一下,这个面太大了。。

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去看ON或TI的相关手册。这里也有人贴出了“国半”的手册,注意其中的那个词

    Guaranteed Limits

对于Max和Min之类的东西,所说的就是那个意思。与Tipical没什么关系(按理这里的Typ栏应该空着才是)。

附注:楼主所引的那段东西中的数据是NXP的手册,建议忽略之。

楼主(2016-03-14):
引用 网友E:
同一款芯片出厂后,也不能保证一样,所以不同的批次会有一定的误差,当电压到达4.2V时,所有批次都是高电平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