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 STM8的TIMER5怎么用

楼主(2013-09-02):
我用的是STM8S208的型号  我现在想用TIMER5来产生PWM波  但是问题是我一写上PWM就编译出错了

楼主:
用别的定时器都是可以的  比如TIMER1、TIMER2都是可以的  但是TIMER5的时候就是会不行。是在stm8里面不能用timer5 么?

网友A:
208没有TIMER5,只有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