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交流通断用什么器件

楼主(2013-09-02):
请教各位朋友, 控制交流通断用什么器件,(继电器除外)?

网友A:
只是要控制通断吗   通了如果还要不影响通过的信号    别的都不好选了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68237-1-1.html

网友B:
电容通交流阻直流,电感通直流阻交流。

网友C:
mos管也可以吧?
mos管+晶闸管=交流开关

网友D:
接触器和继电器几乎没区别,看电压电流选呗

网友E:
不用继电器,好歹选个工作原理不一样功能相近的吧/
考虑用晶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