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关于modesim_Altera的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9-02):
1、modesim_Altera为什么建两个工作库了

2、Modesim_Altera编译发现源文件错误,在Modesim_Altera打开源文件为什么不给编辑修改了?

网友A:
已经好久没用了,是不是前仿和后仿的库啊

网友A:
问题2,我没见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好久没用了,是不是前仿和后仿的库啊

我只是做了下前仿真,第二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编辑,利用Modesim中的编辑源代码,修改源代码本来很方便,不需要一直编译quartus II中的,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编辑不了

网友B:
源文件拷出来,建个工程重新搞吧

网友C:
帅哥,你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做吧,错不了。应该是你哪个步骤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帅哥,你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做吧,错不了。应该是你哪个步骤做错了。

你用的是这个应该是modesim这个软件,不是modesim_Altera,modesim_Altera这个不是Altera公司把仿真元件库都弄好了吗,也不要您文档里面提到的要拷贝库,直接点击quartusII中RTL级仿真图标就可以直接链接modesim_Altera软件直接启动了

网友D:
一直都是用modelsim,库自己编译一下就好了,如果你以后要用xilinx,难道又要装一个modelsim_xilin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都是用modelsim,库自己编译一下就好了,如果你以后要用xilinx,难道又要装一个modelsim_xilinx啊 ...

是不是每次仿真的时候都得把库放到里面去编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