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bview上位机

楼主(2013-09-02):
通过labview的控件设置,比如说按下键流水灯流动,按另外一个键喇叭响了
,怎么把按键与发送的字符命令绑定在按键上呢?

网友A:
按键只是一个开关,使用判断结构,通过按键来控制发送功能。不同按键控制不同的发送

楼主:
请问在labview中,单片机和上位机labviw通讯,labview向单片机发送字符控制单片机进行一些工作,也就是这是缓冲区有一些字符串了,这是单片机向labview发送数据,比如说温度采集温度,那我labview怎么读这个温度,会不会读错温度,读成我刚才labview向单片机发送的字符,怎么排除这种情况,最好附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只是一个开关,使用判断结构,通过按键来控制发送功能。不同按键控制不同的发送 ...

我试用事件结构了,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