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炸裂原因

楼主(2013-09-02):
电路板已经做过多次考核试验,运行正常。但今天出现光耦6N137爆炸现象,外壳已炸开。原边和副边都是低压信号,有什么原因可导致这种现象呢?vcco=5V
vcc=3.3v,原边输入信号为0或5v,但源边地与功率地共地。功率部分最高电压为330v。求达人指教

网友A:
高温高压高电流—瞬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高压高电流—瞬时的

都不满足啊,刚上电运行十秒工作正常,温度不会高,电压5v,限流电阻300欧,电流最大(5-1.7)/300=11mA,突然就爆了

网友B:
两边都是低压信号    理应不该出现爆炸的情况   不知你的功率部分时候出现问题
我觉得你的R301应该串到Vcco端较为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都是低压信号    理应不该出现爆炸的情况   不知你的功率部分时候出现问题
我觉得你的R301应该串到Vcco ...

我感觉也可能是功率部分出了问题,由于功率部分是300v电压,虽然输入信号幅值是5v,但5v的地与功率地是一个地,会不会有高压信号串进来。
另外有个现象,这部分控制板与功率部分电路板是叠在一起的,控制板在上,功率板在下,中间有屏蔽板。出现爆炸的情况是,上下板之间由铜螺柱连接,控制板有些挤压变形。而在没有变形的时候,做过试验正常,安装固定后,上电大约10秒钟出现爆炸情况。之前也出现过一次同样的情况,两个电路板正常连接,没有紧固(没有变形),功能正常,而紧固之后光耦爆炸。

另外,问为什么R301要串到电源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可能是功率部分出了问题,由于功率部分是300v电压,虽然输入信号幅值是5v,但5v的地与功率地是一 ...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在点亮二极管的时候   电阻串到二极管正端和负端两种情况
串到负端的会出现烧二极管的现象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   肯定是高压导致光耦爆炸  应该不是共地的问题
还有个问题 你用光耦来隔离   为啥还要共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在点亮二极管的时候   电阻串到二极管正端和负端两种情况
串到负端的会 ...

哦,你说的二极管正负端串电阻的不同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烧二极管的情况,有没有解释的依据?
另外,光耦前后没有共地,光耦原端电源是5v,副端电源是3.3v,我说的是5v(也就是原端)的地与功率部分是一个地。

网友C:
电源输入端的电容是没画出来么。要是没电容加电容吧。

网友D:
光看这部分电路时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要的是全图,
炸掉无非高压 大电流

网友D:
再者,你两边信号是否有做钳位?

网友E:
电源不稳。

网友E:
实际上和电容爆炸是一样的。

网友F:
看不出功率部分在哪里,光耦是不是共地了,共地的话吧地分开试试

网友G:
电流太大了。

网友H:
接收侧VCC与地之间出现远超5V的高电压。

网友I:
电流太大,接收侧VCC与地之间出现远超5V的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者,你两边信号是否有做钳位?

没做钳位。从炸开的图片上看,是原端的限流电阻和光耦都炸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太大,接收侧VCC与地之间出现远超5V的高电压。

感觉还是原端的电压高吧,如果接收端vcc有问题的话,DSP也就损坏了吧,现在是接收端的器件还是正常的,DSP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出功率部分在哪里,光耦是不是共地了,共地的话吧地分开试试

功率部分是在原端,两侧光耦没有共地,光耦原端的限流电阻也炸开了。

网友J:
可能是R301的阻值选取不合理

网友K:
实测一下R301的阻值,会不会把丝印 “300”和“301”搞错了。300=30欧姆

网友A:
300,301,302就至于炸裂么

网友L:
功率地上有很大的开关噪音,正负几十伏都有,但一般情况下没多少能量,但也要注意的。这两天我有一块主控板在工业现场碰雷了,从485进去,炸了485,又击穿MCU,再继续往上炸了光耦

这才是正道

网友M:
我从图中看见除光耦芯片外,还有一个电阻貌似也炸裂,请先确认该电阻是否炸裂,若炸裂,是否是R301,再将电路图左边发送一张完全的图片,这样才能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功率地上有很大的开关噪音,正负几十伏都有,但一般情况下没多少能量,但也要注意的。这两天我有一块主控板 ...

有道理

网友O:
有几个疑问,一. 共地了为什么还选用光耦呢? 可以选择一个导通底的三极管或MOS,UCE 耐压高的;你选的光耦可以耐330V么?爆掉肯定是电压过高冲击的,你可用加钳位二极管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P:
给出带高压回路的电路设计,必然这里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测一下R301的阻值,会不会把丝印 “300”和“301”搞错了。300=30欧姆

应该不是阻值的问题,电路中没用到30欧的电阻,工人不会焊错。而且昨天做实验,把光耦的原端+-直接接5v和地,没加限流电阻,只是光耦烧坏,也没有把封装壳给炸开的能量。

网友Q:
没错!肯定是过压或者过流 一定是你功率部分的电压 流进了光耦 建议在功率300V与光耦间加上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