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3.5元太阳能LED手电的疑问

楼主(2013-09-02):
最近拆解了一个太阳能的LED小手电,价格是3.5元,非常便宜,但里面的原理有点不明,这

个小手电只有一个轻触按钮

按动一下后,中间的紫外LED长亮
再按动一下后,两边的白光LED常亮
再按动一下,就关闭

这是用的什么原理,或者用的什么芯片,注意是低成本实现

网友A:
等明天有人来解释我也了解下怎么回事。

网友B:
otp单片机 7毛
2032 6毛
3个led 2毛
板子 2毛
按键0.02
加工费 壳体 1
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B:
你的太阳能板发来看看,
我怀疑是忽悠的,等你电池电耗光了,看亮不亮
就像手压小手电一个道理 电池耗光了,你使劲按 还是微亮

网友C:
otp单片机 贴片5毛,裸片3毛

网友D:
用个40或74系列的IC也能实现的。

网友E:
用逻辑电路确实可以实现,移位寄存器接成循环型,定制该功能的简单IC,裸片的话0.1x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太阳能板发来看看,
我怀疑是忽悠的,等你电池电耗光了,看亮不亮
就像手压小手电一个道理 电池耗光了 ...

太阳能板就在这个的底部,被挡住了,非常小,我觉得也是忽悠的,因为根据电池型号查询这个电池不是可充电池,用着还感觉挺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p单片机 7毛
2032 6毛
3个led 2毛

恩,如果不用单片机可以吗,用一些逻辑电路搭建,听某个兄弟给我说了个方案,可以用“三态 三极管 自锁”这个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逻辑电路确实可以实现,移位寄存器接成循环型,定制该功能的简单IC,裸片的话0.1x就可以了。 ...

用三极管之类的元件可以搞定这个吗

网友E:
用三极管的话,电路体积太大了。

网友F:
拆了个手电,三个脚的定制IC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