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877A的RA4引脚初始化不正确问题

楼主(2013-09-02):
关于PIC16F877A的RA4引脚初始化不正确问题:请问各位大侠PIC16F877A为什么在初始化后,RA4引脚不能按照初始化的本意输出正确的状态呢?比如初始化语句是TRISA=0;PORTA=0xff;其他引脚都是高电平,而RA4是低电平,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谢谢,坐等

网友A:
仔细看下RA4引脚定义

楼主:
2楼3楼你们有PIC16F877A的中文资料,完整版的吗?

网友B:
加个上拉电阻试一下

网友C:
在老型号的PIC中,RA4是不能直接输出高电平的,其推挽驱动的上臂是没有的,也就是常说的开漏输出。

在PIC16F9XX之后的芯片中都是可以直接输出高电平了。

另外,要注意关闭RA口上的复用模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