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阻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3-09-02):
这电路的电阻电容怎样选择,电阻电容的种类,电压,功率以及精度什么的,怎样确定,谢谢!

网友A:
电阻1%的就没问题啦   电容10%的  电阻1/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1%的就没问题啦   电容10%的  电阻1/4W

这耐压,怎么选啊

网友B:
电容耐压 16V 25V 50v 0603 0805 价格基本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耐压,怎么选啊

从你的供电来看   应该16V的就够了   也可以选择25V的

楼主:
供电最大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1%的就没问题啦   电容10%的  电阻1/4W

电容电阻一般都选那种的,金属膜的或其他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