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R2109 引脚波形异常

楼主(2013-09-02):
VIN输入24V,各引脚波形如图,HO引脚输出的PWM波失真了,VB引脚最大值为27.2V,求大神解救。

网友A:
电路个人觉得没问题   我也使用过   VB端通过自举会抬高的  具体没注意是多少了
HO处波形测试我觉得你要以VS为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