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板子插了j-link程序才能跑

楼主(2013-09-02):
为什么我的板子插了j-link程序才能跑?不插j-link板子就只有电源是亮的。以前还一直好好的……

网友A:
本来有一种情况是,板子一端插着jlink,但jlnk另一端没有插到USB口上。
这种情况,可能不运行。

楼主刚好反了 哈哈

网友B:
三种问题可以导致这个现象:
1、楼主的电路板上STM32引脚上的GND没接好;
2、楼主电路上的复位信号出了问题;
3、楼主电路板上的VDDA没有接。

网友C:
主要还是查下供电和复位端

网友D:
楼主把芯片与仿真器的链接断开试试,应该就能跑了。

网友E:
楼主在进行仿真时,可能在运用开设置发环境软件时设置错误!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F:
检查B0,B1接线是否正确.
正确解法:B0,B1均接地

网友G:
以前如果是好的,就看看哪些地方动过了。

楼主:
原因找到,原来是电压问题所致,感谢朋友们的回复,结贴了,祝大家中秋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