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L064信号放大电路输出不对

楼主(2013-09-02):
如图电路是磁卡刷卡器的前端信号处理电路,其中P1接的是磁头,一根GND,另两根是信号线。刷磁卡的时候,两根信号线之间电压应该有变化,示波器可以看到脉冲。但是经过TL064一系列整形放大后,刷卡和不刷卡输出一直是4.6V多,VOUT接STC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刷卡,输出低电平脉冲,触发中断,其中VCC接的5V。已经测试了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没问题,直接把VOUT接地,会直接进中断,问题应该处在运放电路上,请高手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A:
U4C部分电路没看懂,带通放大?幅度?
无信号时先量量1,7,8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B:
U4A提供参考电压,U4D差分放大,U4C带通放大(限幅输出),U4B比较?
不知你信号频率多少?如果U4C是带通放大的话?电阻电容的值不对,特别是两个电容。C4值应该大,C1值小。
楼上说的对,先测量前面的运放输出对不对!

网友C:
取消(或开路)C1,D1,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U4C部分电路没看懂,带通放大?幅度?
无信号时先量量1,7,8的电压对不对

嗯,应该是对信号进行限幅整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4A提供参考电压,U4D差分放大,U4C带通放大(限幅输出),U4B比较?
不知你信号频率多少?如果U4C是带通放 ...

好的,非常感谢,用示波器跟踪了下,最后TL064C有输出,但是到了TL064B的输入就不对了,改小了C1的值,改为1nF,输出就触发进入中断了,应该是电容值太大,将脉冲滤除了。具体的原因,还是懂的给分析下吧,用的别人的电路,模拟电路真是博大精神啊,还是得好好学啊,感谢各位不吝赐!

网友D:
先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消(或开路)C1,D1,D2

嗯啊,去掉这几部分,波形直接到了输出比较级,应该能检测到脉冲,但是这部分可能起到限幅整形的作用吧,应该也是一个经典的信号调理电路,非常感谢!

网友A: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但是你说“刷卡和不刷卡输出一直是4.6V多”,从原理图看似乎是不正常的。

网友E:
感觉是要通过输入脉冲的频率确定U4C的通频带(可通过调整C1和C4的大小而改变零极点的位置)
但是还有疑问U4D的比较器是如何实现的,VOUT为何要加正反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但是你说“刷卡和不刷卡输出一直是4.6V多”,从原理图看似乎是不正常的。 ...

哦,这个电路我们公司以前一直用在磁卡啥刷卡器上,应该没啥问题吧,我也没有搞透彻,模拟电路设计的太少。公司为讲求开发进度,都直接上集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