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差分无源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50MHZ,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9-02):
      本人项目需要设计一个差分的无源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50MHZ,要求在60Mhz处衰减大于-3db,200Mhz处衰减大于-20db,自己已经运用multisim将电路设计个仿真出来了(附图),但是当我把电路手工焊接在万用板上时,效果完全出不来…… 在开始入端就衰减特别大!调了好多天了,毫无进展啊…:L…求高手指点!

再加两张 我焊接的 实物图,大家别嫌恶心啊…… 想知道没效果的原因啊…?

网友A:
仿真只能作为参考   频率确实很高   你焊接的元器件都是精度有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只能作为参考   频率确实很高   你焊接的元器件都是精度有问题的吧

恩  你好,我选的分立元器件精度都是1%,这个会影响很大吗? 这个电路我重复焊了两遍,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么高频。。器件精度,焊接水平,走线,测量仪器。。。另:这个用哪的。

网友C:
既然是差分,C1下面没有必要接地呀。
另外,低通滤波,R1/R2/R3干什么用?特别是R2,这么小的阻值。
C1怎么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你好,我选的分立元器件精度都是1%,这个会影响很大吗? 这个电路我重复焊了两遍,效果是一样的…… ...

你还是看看原理  怎么计算   计算一下   电容最大精度可能才到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差分,C1下面没有必要接地呀。
另外,低通滤波,R1/R2/R3干什么用?特别是R2,这么小的阻值。
C1怎么 ...

哦,你说的对,这个接地端我后期改掉了这个地方啦,图片是之前的,忘改了,不好意思!
其实不怕你笑话,我搞这个低通的流程就是先找了那个 Filter solutions 这个软件让它帮我把电路和参数设计好,我又在multisim上面画出那个电路,发现并不能得到他那个结果,然后自己就开始 东加西加 的凑出了想要的结果,其实原理也不怎么明白,那个R2 4.7欧姆 是我用来让起始衰减归零的,(不然起始的平稳区域是从-6db开始)郁闷,不知道咋回事 ?  有个原因我知道就是前面的2.2欧姆的存在,如果去掉会使起始从0db开始,但是在截止频率处又有个很高的起伏,现在有点没有头绪,忘版主予以指点…或者指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频。。器件精度,焊接水平,走线,测量仪器。。。另:这个用哪的。 ...

这个滤波器是用于高频超声信号的…… 分立元件的精度我都选的1%,这焊接和走线那我这都没有经验啊…我们那个示波器还是挺好的(力科的)…但是我觉得前面这些的影响可能有,但是也不应该太大吧?1v的电压,接入电路在入端测量,就已经衰减到300mv啦。电路我认真焊了两遍,结果是一样的……求指教……

网友C:
你找一本介绍滤波器的书看看。
确定输入输出阻抗,确定频响曲线,然后就可以设计了。

差分的电路,阻抗一般是单端的2倍。
可以水平一刀,把C1分成2个电容,中间接地,电容是C1的2倍,变成单端电路,方便分析。
这样就是LCL的T型低通,或者CLC的PI型低通。
单端的电路,很好分析和测量。

网友D(2015-08-03):
求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