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对管搭了个指数放大器,温飘大么?

楼主(2013-09-02):
如下图所示,两个对管,第一个用来指数放大,第二个用来反向驱动负载。 低频,但是精度稍微高一些。不知道温飘怎么样?

楼主:
坐等模拟达人。

楼主:
今天晚上再顶一下,看看有没有夜猫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飘要再小,100Ω旁的射极也串联电阻。

有了电阻就是比例放大器了,没有的话是指数的。我要的是指数的效果。

网友B:
仿真结果:
I输入1mA时:IRL输出电流的温漂是 +104uA/C.
I输入2mA时:IRL输出电流的温漂是 +180uA/C.

网友B:
输出电流的温漂好像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结果:
I输入1mA时:IRL输出电流的温漂是 +104uA/C.
I输入2mA时:IRL输出电流的温漂是 +180uA/C. ...

用什么仿真的啊?
我用的对管的,同样的Ib的情况下,Ic的偏差还要3~10%,还没用仔细计算呢。因为这个备选方案成本太低了,食之无肉,弃之可惜。

网友C:
差动放大器的温漂,主要来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你可以查一下典型管子的温度--放大倍数特性。

楼主:
单个的beta温度变化很大,高温能有50%以上。
可是两个的相对变化不大。最大只有10%。 手册里说,还是比较match的。

楼主:
明晚来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