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做过XDS510仿真器啊

楼主(2013-09-02):
我做了三块,有一块成功,但有两块连接CCS时出错,错误原因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180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网友A:
哇  真好  特别想知道你做的是USB的吗   还是并口的
仿真器的资料很少    有一块可以就说明原理上是成功的啊

网友B:
焊接的问题吧?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C:
有成功的说明电路是正确的,会不会板子焊接、程序烧写或者电阻焊接不正确引起的。

楼主:
是USB的,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我检查过了的。两块坏板子出错的原因怎么是一样的呢,那个Error 0x80000240/-180是指什么呢?会不会是我做的仿真器电路不稳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USB的,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我检查过了的。两块坏板子出错的原因怎么是一样的呢,那个Error 0x80000240/ ...

你可以在别的电脑上试试   现在测试还是3个其中的一个能连上  别的都连不上?能留下你的QQ吗

网友A:
按照这个方法试一下
查看仿真器驱动发现安装正确将驱动里的WTUSB5102.dll文件拷贝至C:\DevTools\CCStudioV3.3\cc\bin目录下问题解决。C:\DevTools\CCStudioV3.3为我的css3.3安装目录

楼主:
你说的WTUSB5102.dll这个文件我找不到啊,Q605736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