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9.3 不能放大缩小

楼主(2013-09-02):
今天不知道做了什么操作,pads layout 9.3 忽然不能放大缩小了,怎么试都不行。切换到pads router里,放大缩小没有问题。

有人碰到过类似问题么?很奇怪

网友A:
我碰到过   忘记怎么解决的了      好久没用PADS了   楼主百度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主,找到方法了:

2013-6-17 上午3:41   回复: willem
Re: Layout pan, tilt and zoom by scroll wheel
Hi,
     RMB on the toolbars-->Customize. Go to "Keyboard and Mouse" and click on "Reset All".
Regards

https://communities.mentor.com/mgcx/message/41658

网友B:
"Reset All" wom!
or re-install it.

网友C:
我的话就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 All" wom!
or re-install it.

和重装完全不一样,只是重置一下键盘和鼠标的设置。

网友D:
到注册表里面,去删掉一些PADS的信息,就会解决了~

网友E(2016-09-01):
快捷键恢复默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