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差分电路中的共射级恒流源作用

楼主(2013-09-02):
差分放大电路中的共射级电流源起什么作用的,有些资料上面说用的是恒流源,如果是恒流源的话那岂不是电流恒定?那么集电极输出的电压又怎么跟随输入电压而变化呢?求高人指点。

网友:
差分输出是输出电压差。

网友A:
和值不变,差值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值不变,差值很大

那么恒流源所恒定的电流是不加差模信号时的静态工作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恒流源所恒定的电流是不加差模信号时的静态工作电流?

此话不错,但万分不充分,应作“始终不变”认识

网友B:
提高阻抗,这是主要作用;其次,恒流源是差分两个Ic1和Ic2的和,既然是恒流,那么随着差分电压的变化,Ic1和Ic2的差值是变化的

网友A(点评):
提高什么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提高阻抗,这是主要作用;其次,恒流源是差分两个Ic1和Ic2的和,既然是恒流,那么随着差分电压的变化,Ic1 ...

提高阻抗是为了增大共模抑制比,关键~

楼主:
两个输入端若是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一个正弦信号,那么差分电路输入端接地的那条支路上射极电流变化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输入端若是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一个正弦信号,那么差分电路输入端接地的那条支路上射极电流变化么? ...

是的。一路增大另一路必然减小,如此这般,和值不变,故此恒流是也

网友C:
mark,差分电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