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不能使用sprintf

楼主(2013-09-03):
如题,我在程序中试用字符串格式处理函数,sprintf();
已包含 stdio.h
程序调用如下
temp=3.14159;
sprintf(s,%7.3f,temp);
仿真调试发现s里面存的是 .3f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少了双引号
例如:sprintf(s, "%.2f", 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少了双引号
例如:sprintf(s, "%.2f", i);

嗯,是发帖时候忘了加双引号,实际程序有加引号的,但是s里面还是.3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发帖时候忘了加双引号,实际程序有加引号的,但是s里面还是.3f

不清楚。你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B(2015-06-07):
楼主你好:
我刚刚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过来寻求答案,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2015-12-11):
不支持浮点数,科学计数法啥的,我也很是无语。。。大神么用ccs一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搞定了,设置这个就能用了

1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设置这个就能用了

很赞

网友D:
这是输出函数的,需要跟UART接口的做对接的。

网友E:
做好相关的接口对接的就可以了。

网友F:
不是吧,,查看相关的库函数的。

网友G(2019-05-14):
估计是库函数调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