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X轴歪了, 求提导,维修

楼主(2013-09-03):
收来的旧货~~~~  用了几年

20M 示波器

以前就发现X轴的光标有点向上斜,到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

( ch1  CH2  已经打到GND) 《正常这个情况光标因当是水平的》

这个问题, 我因当从哪手入去维修了,

楼主:
补充资料

面板和型号及部分内部结构

网友A:
弱弱的问下,示波器上的ROTATION轨迹旋转这个地方调整过了吗?看你的图片你的示波器面板上好像没这个部件,会不会是在示波器内部电路板上的那个电位器上调整轨迹旋转的?

网友B:
看这成色, 有二三十年了吧, 俺的菊水也差不多了.
也拆过, 别的不说, 钣金就做的不错, 一点儿没生锈.

网友C:
旋钮在后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示波器上的ROTATION轨迹旋转这个地方调整过了吗?看你的图片你的示波器面板上好像没这 ...

  好多电位器阿~~~   我估计得跟着电路一路找下去才找得到是哪个, 要不就是在哪个元件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钮在后面吧?

印象中,PP后边只有保险和输入电压选择, , 这个要晚上回去看看才能确定

网友D:
把电子枪转一下下

嘿嘿!…二了吧!…示波管与显象管机理有区别:显波管内部有X、Y偏转极板…而显象管靠外部偏转线圈!…

网友E:
我遇到过,当示波器靠近强磁场时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于你的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当示波器靠近强磁场时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于你的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 ...

......已经长期成这样~~~~

难到我要在反方向~~~放个强磁把他校正过了~~~~ 不过精度估计就完了

网友F:
有个调平电位器的,找到调一下。

网友G:
可以考虑调调分划板。呵呵。

网友F:
示波管是电场偏转的,在示波管上找到场偏转引脚,然后顺藤摸瓜的找相关电路上的电位器,只要不动信号回路里的电位器就不会影响,调节时找块镜子看着,如果调错了记得回复电位器的原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个调平电位器的,找到调一下。

弱弱的问下,示波器上的ROTATION轨迹旋转这个地方调整过了吗?看你的图片你的示波器面板上好像没这个部件,会不会是在示波器内部电路板上的那个电位器上调整轨迹旋转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哇塞,被我蒙对了耶:victory:

网友H:
找个说明书,一目了然。

网友I:
把线圈转转;P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线圈转转

这么干过~~~~ 不成功  转了30度都没变化~~~

网友J:
外界磁场影响。一般示波器都有调整光迹旋转的电位器。找也简单:示波管上套有一线圈,顺着这线圈的的引线就可以找到该电位器,调整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外界磁场影响。一般示波器都有调整光迹旋转的电位器。找也简单:示波管上套有一线圈,顺着这线圈的的引线就 ...

我试试

网友K:
这是老式示波管,在管子内部有垂直偏转电极和水平垂直偏转电极,靠电场(电压)偏转,偏转角很小,所以管身很长。调水平只能直接转动管身或者调整前面的刻度膜板位置。没有偏转线圈。
后来的CRT显像管是用偏转线圈套在管颈上,是电磁偏转,可通过转动线圈来调整水平线。电磁偏转的偏转角大,所以管身较老式示波管短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老式示波管,在管子内部有垂直偏转电极和水平垂直偏转电极,靠电场(电压)偏转,偏转角很小,所以管身 ...

后来的CRT显像管是用偏转线圈套在管颈上,是电磁偏转,可通过转动线圈来调整水平线。电磁偏转的偏转角大,所以管身较老式示波管短了许多。

转动线圈了~~~~既然没动静~~~ 没变化~~~~

我拍的图中显示管上套的哪个因当是偏转线圈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后来的CRT显像管是用偏转线圈套在管颈上,是电磁偏转,可通过转动线圈来调整水平线。电磁偏转的偏转角大 ...

这示波管从照片看就是电场偏转,无偏转线圈,管颈外包的是防磁隔离罩,怕外界磁场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示波管从照片看就是电场偏转,无偏转线圈,管颈外包的是防磁隔离罩,怕外界磁场影响。 ...

这样阿~~~~   但也有2条电线进入,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偏转线圈

哪我试试从电路上找好了

这个显示管的X 轴我因当从哪找起了

网友J:
呵呵,示波管一般都是电场偏转滴。产生旋转是由于外界磁场的影响、洛伦兹力所致。示波管上套的那个线圈并不是偏转线圈,而是用以抵消外界磁场的影响,正是用来调节光迹旋转的。其产生的磁场是在示波管中心(延轴线方向)。此线圈的两引线应该就是照片中的红白两根线。

网友J:
示波管要求的偏转速度很高,一般是不会用磁场偏转方式的(偏转线圈的电感严重影响速度)。想想看示波器一般要测多高的频率?

网友L(2013-11-19):
跟老式电视机一样,找到场调节旋钮(电位器)

网友M:
这老了吧。。不过我们工程师应该懂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