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这个过压保护电路能不能可靠地工作?

楼主(2013-09-03):
首先声明,这个电路也是我幻想出来的,没有参考别的电路。图中,核心元件为右边的3个元件,一个稳压二极管做电压基准源,一个LED发光二极管,还有一个光敏电阻,中作原理如下,当输出端电压低于6.2V时,右边的电路不工作,前面的三极管输出正常的电压供负载使用,当输出端电压升高时,稳压二极管开始工作,因为LED下端电压始终不变,所以电压升高时,LED上端电压随之升高,LED被点亮,光敏电阻的阻值大大减小,将前面的三极管基极电位拉低,三极管截止,此时发射极无输出,负载断电。请问我的思路有没有问题?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最近覆铜板不多了,所以必须确保电路能用,再开始做。

网友A:
思路还行,电路不行

网友B:
1/画图请规范些!起码电路符号应该按业界的规矩。
2/这个是负反馈,工作在放大状态,只能限压,不能切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还行,电路不行

请问哪里不行?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画图请规范些!起码电路符号应该按业界的规矩。
2/这个是负反馈,工作在放大状态,只能限压,不能切断输 ...

的确是不能切断输出,用继电器的话就可以切断输出了。用这个电路做手机USB接口充电的过压保护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点评):
一点儿可能也没有

网友A:
像不像

“右边那个3极管”比起那个“光电系统”还弱?

楼主(点评):
像,但是右边那个三极管驱动能力好像太弱了,基极接上面的电阻,集电极接左边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接下面的电阻是不是?

网友A:
好幻想,不善于参考——成功的绊脚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幻想,不善于参考——成功的绊脚石

不是我不喜欢参考,而是网上那些电路里面,总是有很多无用的元件在里面,我就是想自己做一些简单可靠的电路,用最少的元件来达到我所需要的功能

网友A(点评):
据我看,网上那些固然不够好,可也比凭空想象的要好些

网友B:
当你的技术水准还没达到那个高度的时候,能真正看懂别人的设计已属不易。能参考别人的电路,作些小修小改而不发生大的失误已经是很不错了。要自己完全重新设计的话,要修炼到一定高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