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90can128用JTAG连不上,出现OCD JTAG错误,请教个位高手

楼主(2013-09-03):
最近做了个at90can128 的板子,只引出了JTAG接口,但是做完后连不上avr Studio,出现OCD JTAG错误,我检查了JTAG引脚连接是正确的的,单片机的电源地也是正常的,一开始怀疑AVR的熔丝位没有使能JTAG,但是看它的芯片手册上说已经使能了呀,现在唯一感觉就是芯片有问题,因为我测得一个128avr开发板上的JTAG那4个引脚通电后TCK,TMS,TDI,为高电平,TDO为低电平,而我做的板子通电后这四个脚都为高阻态,所以我就感觉是这芯片有问题,不知道我的分析是不是有问题,请各位大侠们指教,
还有问个基础问题,如果把avr芯片的程序擦出后,复位后,它的IO引脚是是高阻态呢还是到电平呢,我感觉应该是高阻态吧,怎么我测得开发板上的芯片有的是高电平有的是低电平呢

网友A:
谁家的JTAG仿真器,谁家的仿真软件?把复位电路和JTAG电路图传上来。只要按照手册画图,并焊接良好,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这是我的外围电路,晶振不是22M的改成了12MHz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连不上,芯片是刚买回来的,不可能被锁死吧

网友B:
看起来应该没问问题啊

楼主:
我昨天又换了一种方式试了下,我有一个ATMega128的开发板,用JTAG是可以的,上面也引出了ISP下载接口。我一共买了10片at90can128,我又拿了一片新的替换了开发板上的ATMega128芯片,因为我看芯片手册,这两个芯片的管脚是一摸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没问题,但是也是连不上JTAG,出现同样的问题,并且我又用了ISP下载线,也是连不上。
开发板上的晶振是12MHz的,芯片连不连晶振都进不去,我还换了个3.7MHz的也不行,
问:1,新的芯片初次用时,应该设置的是内部晶振吧,进入JTAG或者ISP是不是跟连没连外部晶振没有关系。
        2,芯片如果着两种方式都进不去,会有哪些原因,能保证的是芯片的JTAG和ISP管脚连接是正确的,没有虚焊,电源和地供电也是正常的,
       求指导啊,鼓捣了两天了,还是不行啊,另附上开发板的外围电路

网友C:
应该是楼主自身设计的问题。可见的(复位引脚上)至少存在:
1)AVR MCU都是(至少AT90CAN128/64/32是)低电平复位,即/RST。上图的RST的阻容接法存在问题。
2)RST电路旁边的S0(应是按键吧),接下时,直接将5V与GND短路了,也是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
对,复位电路确实是有点问题,这我已经注意到了,
但是现在我把新的一个芯片放在开发板上,开发板上的复位电路是正常的啊,还是不能连接,所以感觉主要问题应该不是在复位电路吧

网友C:
芯片出厂时,默认是采用内部时钟。
若将AT90CAN128焊到 开发板上,仍不能连接JTAG,则考虑焊接关系。

网友C:
另外,JTAG的4个电气口是与PF.4-PF.7共用,当电路设计时,这些端口若有使用,在下载程序前必须考虑外接电路对JTAG的影响。
如:外接电路将这4个端口的某一个直接下拉为低电平。

网友D:
这种情况是仿真器与目标板连接不上,首先搞定ISP功能,读取熔丝位,检查JTAG选项,然后回过头来整JTAG仿真比较合适。复位电路这种接法能用的。

网友D:
ISP如果也搞不定,在“某宝”上搜索这个芯片的开发板或最小核心板,买个回来对比着查问题。如果别人的板子能ISP,换上自己的芯片,ISP异常,排除焊接不良后,就可断定是芯片的问题了。
遇到问题,首先列出可能的原因,1个1个排除,总能找到根本原因的,当然要用可靠的东西来验证没把握的东西。

网友E:
好啊,兄弟,是不是买假的芯片呢?

网友F:
好好看下开发板使用手册

楼主:
我手头上开发板是atmega128的,我看芯片手册,好像它和at90can128的管脚是兼容的,开发板上的JTAG是能用的,但是我换上at90can128就不能用了,所以是不是就已经能确定芯片有问题了,我不会这么倒霉吧,买了十片呢

网友G(2014-04-18):
哥们,at90can128中文PDF吗

网友H(2023-08-07):
有懂AT90CAN128芯片的吗?我有个电池需要用这个芯片来控制,付费求大神!138-2434-7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