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实现无线视频传输吗?如何实现?

楼主(2013-09-03):
   背景是这样的,我们老师要求我们做视频wifi小车。不能用703路由之类的刷OPENWRT。
   要求用STM32。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将摄像头获得的视频传输到上位机(手机安卓客户端,电脑端)?
   需要那些东西?
   实现的过程请大神稍微讲解一下,原理是什么?
    再次感谢!!

网友A:
STM32本身跟无线通讯无关,而是控制器,对无线信道(你这里就是WIFI)操作从而实现数据传输。STM32控制WIFI电路是没问题的,普通MCU都可以,但视频内容如果需要进行量化处理和压缩,同时又要求较高清晰度和彩色画面的话,那用STM32进行图像处理是不够的,所以先搞清楚应用要求才能判断。

网友B(2014-05-20):
我们就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
STM32 单片机实现WiFi无线监控,无线视频,无线拍照
https://bbs.21ic.com/blog-272440-1200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