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类似于贴片机的自动化设备,需要哪些器件啊?

楼主(2013-09-03):
我最近需要做个类似于贴片机这样的自动化设备,需要左右移动和上下移动,吸住一个直径约5mm的塑料球形物体,现在知道需要用到空压机,步进电机,定位移动丝杆,真空发生器,吸盘,可不知道上下移动吸嘴这块是用什么器件来实现的?有没有人知道的指引下啊,谢谢

网友A:
距离固定就用气缸+电磁阀,或是直线马达

网友B:
还有驱动器,控制板,空气开关,熔断器,接触器,开关电源,指示灯,传感器……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你的电路图来定
不是说先定了器件然后画电路图

网友D:
2楼老t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固定就用气缸+电磁阀,或是直线马达

器件找齐了,准备搞程序

网友E(2017-06-15):
买个3D激光打印机改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