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形的和方形的4148哪个好些

楼主(2013-09-03):
就性能,是否常用来讲

网友:
圆柱形玻璃封装的4148容易破裂

还是方的好

网友A:
多少应该专业点点儿
(硅酮环氧)塑封和(玻璃钝化)玻封
一般特性差不多,玻封稳定性要好

网友B:
圆柱的烧坏很容易看出来,方的坏了看不出来

网友C:
玻璃的的容易碰坏。

网友D:
抗浪涌的能力估计也不一样

网友E:
玻封的过回流以后,内部电极容易脱开,而且有一定光敏性,塑封的加工性好很多。

网友F:
在生产过程中玻封的坏率比较高……

网友G:
曾经在一个板上 用塑封的4148可以 用玻璃就不行。。

网友H:
个人比较喜欢塑封的

网友I:
玻璃封装的最大缺点是:
1、容易碰坏开路。
2、需要反向小电流的场合无法使用,当光照时,漏电电流会大幅度增加,像光敏二极管了。

网友J:
玻璃封装的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的烧坏很容易看出来,方的坏了看不出来

怎么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在一个板上 用塑封的4148可以 用玻璃就不行。。

就怕你这种情况

网友K:
塑封是黑的,玻封是透明的

网友:
我们公司常用玻封的

网友L:
喜欢玻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