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源电容问题

楼主(2013-09-03):
双电源15V的运放,电源的滤波电容一般取多大?
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种说法:
一般的情况在运放的电源入口处,加上0.1uF 和10uF的旁路电容,已达到滤波的作用。”
是真的吗?
弱弱地问一下 这两个电容是并联吗?

网友A:
是并联。21ic论坛里也有类似讨论,你可以搜索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并联。21ic论坛里也有类似讨论,你可以搜索下看看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那个无极性电容的耐压怎么取?

网友C:
这个了解的不多啊,运放电源电容问题,还是挺烦人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无极性电容的耐压怎么取?

高于电源电压即可,为可靠计,再留取30%或以上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无极性电容的耐压怎么取?

8 楼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