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居中对齐

楼主(2013-09-03):
在做元件封装,中间的12个pad怎么才能快速的对齐到丝印的中间呢。

不用自己计算哦。

网友A:
调整栅格  用捕捉栅格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栅格  用捕捉栅格的方式

那这个栅格大小呢,岂不是还得计算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栅格大小呢,岂不是还得计算下?

有居中方式,align----distribute vertically,不推荐
你做封装不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居中方式,align----distribute vertically,不推荐
你做封装不计算的?

计算啊,但是有些参数我认为不需要计算。比如居中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居中方式,align----distribute vertically,不推荐
你做封装不计算的?

情况是这样的,这12个PAD的相对位置已经固定了,现在的目的是把12个PAD作为一个整体,居中到丝印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