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12做的BUCK电源。现批量生产,出现上电炸板。求解?

楼主(2013-09-03):
电路如附件实物前,没有加限流电阻,其他完全一致。现批量时出现炸板,电源芯片附近的所有元件都炸坏了。现在找不出原因。急死了。求电工们帮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现批量时出现炸板,。。。”

4.7uF电容并联个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批量时出现炸板,。。。”

4.7uF电容并联个稳压管。

能够解释下原因吗?

网友B:
稳压管串个限流电阻
另外,你把R2搞那么小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串个限流电阻
另外,你把R2搞那么小干嘛?

串限流就能搞定吗?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要稳压管里串个限流电阻。

网友C:
那是稳压有的时候电流的大小有变动加个限流他怎么都不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