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画封装问题

楼主:
画好的封装       原理图                         DATASHEET提供的封装
1.我将原理图的封装改为SOP8,加载服务表提示找不到库,调用现成的库也不行?

网友A(2013-09-03):
拷出来,
新建个自己的库
调入
干电子的,总是要积累自己的库的

网友B:
元器件的封装属性要填对,封装库要添加,保证封装管脚的正确性

网友C:
一般都是库没添加

网友D:
你PCB下加载你放这个封装的PCB封装库了吗?

楼主:
so-8.lib就是我自己画的库,已经加载进来了,如上图,可以看的见的。问题出在原理图上两个管脚,封装上8个管脚,管脚不对应。我设计的时候将原理图上的稳压二极管阳极改为4,阴极改为8,按道理原理图只表示电器连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原理图上画上8个引脚的就0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