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加入应答的好处?

楼主(2013-09-03):
(无正文)

网友A:
加入应答,通讯双方通讯形成闭环,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当没收到应答时,主机可以重新发送数据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应答,通讯双方通讯形成闭环,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当没收到应答时,主机可以重新发送数据包。 ...

对于液位检测这种是不是没必要加入应答机制!
因为我发送端定时一直在发
接受端检测到变化就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液位检测这种是不是没必要加入应答机制!
因为我发送端定时一直在发
接受端检测到变化就收! ...

这个要看你的系统可靠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系统可靠性要求

可以举个例子说我的可靠性哪不好
   加入应答可靠性哪好
多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举个例子说我的可靠性哪不好
   加入应答可靠性哪好
多谢版主

汗,我在2楼说的很明白了。
比如,A和B分别作为通讯设备进行了一次通讯,A把信息发送给B。
如果有应答机制的话,B接收成功后,会给A一个回复,这样A就知道发送成功了。如果A没接收到回复,就是B没接收成功,此时A可以重新发送信息。
如果没有应答机制,不论B有没有成功到信息,A都不知道。所以A每次发送完毕信息后,不管B收没收到,A只管发送。这样就有可能丢失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我在2楼说的很明白了。
比如,A和B分别作为通讯设备进行了一次通讯,A把信息发送给B。
如果有应答机 ...

啊 明白啦 谢谢斑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