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FPGA输出电平问题

楼主(2013-09-03):
本人使用的是购买的核心板,cyclone IV芯片,想弄个引脚输出100MHz给DA芯片当时钟,选择3.3V电平标准,分别测试了8MHz和100MHz(直接将PLL输出接引脚),结果用示波器观察的波形是这样的,左图8MHz,右图100MHz

8MHz的还可以接受,100MHz的那个峰峰值也太小了吧,两个设置都是一样的,就是改了PLL的输出频率,而且我看了cyclone IV的数据手册,PLL外部时钟输出最高可达472.5MHz,我的这个不知什么原因,求指点啊

网友A:
IO口这么高速电平肯定拉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这么高速电平肯定拉不动啊

也就是说FPGA不能提供100MHz时钟是吗,但datasheet上说外部时钟输出最高472.5MHz是啥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FPGA不能提供100MHz时钟是吗,但datasheet上说外部时钟输出最高472.5MHz是啥意思啊?
  ...

提供的pll在内部使用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用在了外部IO上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的pll在内部使用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用在了外部IO上就有问题

那括号里的external clock output是指什么啊,因为下面又给出了这个东西

这个应该是内部全局网络,在芯片内部用的吧

网友B:
不可能出这么烂的波形吧,100M烂可以理解,8M都那样就有问题了。提供两个方法,你试一下:
1.你用SignalTap看一下是否正常
2.你的示波器是不是有打滤波,再查一下

网友C:
感觉是你哪做错了吧,我还直接用锁相环倍频到200M通过GPIO口输出都比你这个波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你哪做错了吧,我还直接用锁相环倍频到200M通过GPIO口输出都比你这个波形好 ...

那在默认条件的基础上有没有做什么特殊设置啊,还有你的波形是通过示波器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出这么烂的波形吧,100M烂可以理解,8M都那样就有问题了。提供两个方法,你试一下:
1.你用SignalTap ...

8M的是直接给ARM提供的时钟,ARM可以正常运行,那是不是说明是示波器搞得不对啊

网友C:
是用示波器看的,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D:
示波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示波器看的,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

晕啊,还是多谢了。

网友E:
1、信号链路上都有啥器件?
2、两端器件电平是啥?
3、示波器玩的熟的话,再多测点有效波形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信号链路上都有啥器件?
2、两端器件电平是啥?
3、示波器玩的熟的话,再多测点有效波形分析 ...

啥都没有,直接把引脚接的示波器,LVTTL3.3V标准,示波器输入阻抗1M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啥都没有,直接把引脚接的示波器,LVTTL3.3V标准,示波器输入阻抗1M欧

の。再考虑下面思路:
1.假设信号源质量ok,测量手段有问题:例如测试时示波器和板子没共地。还有示波器只有100M带宽,带宽不足?
2.假设测量手段ok,信号源质量有问题:别用pll,直接输出个10M左右的时钟信号到其他I/O上,对比一下。
分析之后,再确认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の。再考虑下面思路:
1.假设信号源质量ok,测量手段有问题:例如测试时示波器和板子没共地。还有示波器 ...
示波器采样频率2.5G,应该够了
试了一下,搞了个2分频,输出25M,结果和pll输出25M一样,频率越高峰峰值越小,不知道是不是这款就是这样还是那儿没搞对,不过在网上看到有人把输出时钟又接回了fpga,看能不能识别高低电平,我想问下直接把输出引脚和输入引脚连会短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示波器采样频率2.5G,应该够了
试了一下,搞了个2分频,输出25M,结果和pll输出25M一样,频率越高峰峰值越 ...

输出接输入,没问题。如果是输出信号源的问题,就要实例分析。没搞过,不清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接输入,没问题。如果是输出信号源的问题,就要实例分析。没搞过,不清楚啦
...

还是多谢了啊

网友F:
估计是示波器的问题。把示波器型号贴出来看下。
这波形明显是带了较大容性负载后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示波器的问题。把示波器型号贴出来看下。
这波形明显是带了较大容性负载后的波形。 ...

DPO 4050,带宽500MHz,2.5GS/S
对示波器只会基本操作,请问如果是容性负载负载的话应该怎么解决啊
还有如果波形和方波相差太多,是不是说即使峰峰值满足电平要求,这个信号也不能做DA芯片(AD9708)时钟啊

网友G:
感觉100MHz信号明显过采样了,实际采样率应该奈奎斯特定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100MHz信号明显过采样了,实际采样率应该奈奎斯特定律了吧

最高是2.5G的采样率应该够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DPO 4050,带宽500MHz,2.5GS/S
对示波器只会基本操作,请问如果是容性负载负载的话应该怎么解决啊
还有如 ...

你看下,是不是打开了示波器探头的衰减开关了。

网友H:
你测试的时候多换几个地位置试试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感觉100MHz信号明显过采样了,实际采样率应该奈奎斯特定律了吧
同步系统不需要奈奎斯特

网友I:
波形不太好啊,很奇怪。直接把PLL的波形给一个管脚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波形不太好啊,很奇怪。直接把PLL的波形给一个管脚观察一下

就是直接给的管脚,貌似是因为没有衰减,将示波器探头搞到10倍衰减档,幅值就达到要求了,8MHz那个看起来已经很像方波了,100MHz时还是像三角波,不知道是不是衰减倍数还是不够。
但是输出电平貌似不受控制了,设置为2.5V电平标准和设置为3.3V电平标准都输出3.3V,目前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给的管脚,貌似是因为没有衰减,将示波器探头搞到10倍衰减档,幅值就达到要求了,8MHz那个看起来 ...

检查Bank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给的管脚,貌似是因为没有衰减,将示波器探头搞到10倍衰减档,幅值就达到要求了,8MHz那个看起来 ...

你的电路和 FPGA 都没有问题。原因在于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造成的。

打开衰减开关后,输入电容变小,所以就能看到比较正常的方波了。

高速数字电路带容性负载要达到方波的压摆率是需要很高的灌电流能力,FPGA 的输出带载能力是达不到的。

另外,如果高速数字电路真达到了那么高的压摆率,电路板上的电磁干扰将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所以,高速数字电路都要限制输出灌电流的能力和后级输入电容值。

因此,你的问题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Bank电压

bank电压都是3.3V,我的意思是如果bank电压3.3V,那么就只能输出3.3V标准的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路和 FPGA 都没有问题。原因在于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造成的。

打开衰减开关后,输入电容变小,所 ...

原因确实是这样,多谢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bank电压都是3.3V,我的意思是如果bank电压3.3V,那么就只能输出3.3V标准的电平吗? ...

是的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因确实是这样,多谢了。

嗯,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路和 FPGA 都没有问题。原因在于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造成的。

打开衰减开关后,输入电容变小,所 ...

感谢兄弟,我们都在查电路,你另辟蹊径,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啊

哦,知道了,多谢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了。

不客气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了。

欢迎常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欢迎常来啊

:L版主怎么给分啊,我结贴他老说我分数分配不正确,是每一条回复都要给分吗

网友J:
Your scope should have an impedance setting. Set it to 50 ohm if possible

网友K:
可能是示波器探头容性造成的,或者你把示波器上的滤波器(一般是20M-50M)打开了。
想要证明FPGA管脚输出没问题也很简单,将输出从另一GCLOCK PIN接入,降频后再输出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