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肖特基压降

楼主(2013-09-03):
都说肖特基压降要低 到底多低比较理想呢 PFR20100CT-F

PFR10V100CT.pdf (192.44 KB)

PFR20V100CT-F V3.0.pdf (182.73 KB)

PFR20V45CT.pdf (182.73 KB)

网友A:
当然是越小越好了

网友B:
用到额定电流的话也不低.
降额使用就低....

楼主:
我有超低压降的管子 谁用到私聊我

网友C:
一般也不会用到额定的电流吧,这样一般的压降0.7V左右吧,主要考虑温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