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3-09-03):
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路,遇到的问题
输入5V电压输出经过分压是2V,输入10V时输出应该是4V,但是我的输出只有3.6V,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运放的原因,增加运放供电电压或者使用rail to rail运放

网友B:
1)你是算的4v,先测测实际的电路分压是不是4v
2)供电电源多少?
3)运放用的是什么?

网友C:
应该是用的事5V的单电源,然后324的芯片,饱和输出就是5-1.5=3.5.。。。。。对吗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的事5V的单电源,然后324的芯片,饱和输出就是5-1.5=3.5.。。。。。对吗  楼主 ...

用的是正负15V电源   我用的过程校验仪给它输入一个5v的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是算的4v,先测测实际的电路分压是不是4v
2)供电电源多少?
3)运放用的是什么? ...

用的是正负15V电源   用校验仪给他输入了一个5V模拟电压信号   运放用的是324

网友D:
不奇怪,仪器不准,电阻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奇怪,仪器不准,电阻偏差

那为什么5V以下都非常准呢?跟电阻的阻值  电容大小 还有反馈方式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的事5V的单电源,然后324的芯片,饱和输出就是5-1.5=3.5.。。。。。对吗  楼主 ...

那就测试各点电压看是否正确,看运放工作在什么状态。同相端电压应该等于反相端 等于输出端,再看你分压电阻端电压。

网友E:
R4要不要无所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R4要不要无所谓了吧

去掉了

网友F:
324是rail to rail吗

网友G:
我觉得你可以先测运放同乡输入端的电压,然后再测经过运放后的电压,再说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正负15V电源   用校验仪给他输入了一个5V模拟电压信号   运放用的是324 ...

你的校验仪调出来的5V信号时给LM324供电的还是用于作为测试信号输入的,如果是用于供电的,那么运放饱和肯定无法输出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校验仪调出来的5V信号时给LM324供电的还是用于作为测试信号输入的,如果是用于供电的,那么运放饱和 ...

是作为测试信号输入,324供电用的是正负15V,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校验仪功率不够啊?仪表显示输出10V可能实际输出只有8V或者9V ?有这种可能吗?我用软件仿真了一下电路发现输出就是4V  崩溃了

网友I:
运放输出接的什么负载?

网友J:
1、增大输入阻抗试一下,个人觉得应是这个原因
2、有可能对共模输入要求很低,增大电源电压

网友E:
前向加个电压跟随器试试,这样输入阻抗太低

网友K:
LZ应该先测一下同相输入端的电压。如果不是4V,那么就应该测一下R1左边的电压。
可能是信号源内阻导致的。

网友L:
请问C1在这里有什么用?我觉得C1把输入的信号电压的一部分或全部短接到地了吧!C1应该去掉!

网友M:
R4、C1去掉看看

网友N:
R4用个100K的个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O(2013-10-20):
324输入阻抗太低,换一块高阻抗运放试试,或者将R4加到1M

网友P:
楼主好几天不回来了,那么多热心人帮他,好歹回来说个结果。不厚道。

网友:
这篇帖子几个月了 还没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