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求解。逆变器带变压器次级波形不好

楼主(2013-09-03):
逆变器采用双极性spwm,载频19.5k
这是逆变器输出端波形图,即普通工频变压器初级F:\360云盘\图片\手机相册\PIC_20130903_121041_B30

变压器的次级的波形就变成这个样子了F:\360云盘\图片\手机相册\PIC_20130903_121211_AF0

变压器次级波形

变压器次级波形

网友A:
这干扰。。。。。

加的什么负载啊。。。。

楼主:
回楼上,逆变出来加个普通的工频变压器 25W,空载与加100R的电阻,波形是一样的。
上面两个图,好看那个是变压器的初级,难看那个是变压器的次级。

楼主:
工频变压器带了个100R的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楼上,逆变出来加个普通的工频变压器 25W,空载与加100R的电阻,波形是一样的。
上面两个图,好看那个是 ...

次级那些毛,脉宽很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楼上,逆变出来加个普通的工频变压器 25W,空载与加100R的电阻,波形是一样的。
上面两个图,好看那个是 ...

变压器过载了吧~~~

楼主:
我想还是高频信号没有滤干净,经过变压器传递(放大)到次级,因为变压器类一个电感,电感对高频较敏感。解决方法,在次级接着滤高频。
高手们我想的对不?

楼主:
可如果上一楼那样想对的话,我刚才在初级并上一个200R+225的阻容,应该会有点点改善才对呀。可没有改变。
在次级并上一个电容,波形明显就好多了。
可见鬼的是:

                            这点波形变好了
变压器 |------电感 ---- 电容--------电阻--------这点又不行了
   次级  |                   |                  | 2R电阻
          |----------------------

楼主:
原因:
  在使用双通道示波器时,一个通道的地接上了,测一点波形。
  另一个通道的地没接上,直接测上述说的波形,就出现毛毛了。因为以前都是认为这两个地线就接在一起的,测着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是无意之中,用正常那路表笔一测就正常了,才发现,表笔地的影响,我用的普源DS1052,不知道别的示波器会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C:
接高频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