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按键的消抖问题

楼主(2013-09-03):
在裸机里面怎样进行按键消抖,我刚开始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使用状态机,经常会出现停留在状态机的某一个case里面出不来,后来用外部中断,也是抖得厉害,经常按一下中断好几次,我还是用的双边沿触发。
谁有好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A:
加个等待按键松开的语句,while(k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等待按键松开的语句,while(k1==0);

这样有点欠妥吧

网友B:
检测到边沿中断后,假设测试某个按键被按下,则开始计数并连续检测按键电平状态,如果连续检测到电平正确并超过设定的阈值,则判定按键按下,否则过滤

也可以不通过边沿中断,而只靠读取电平和一定算法来实现,该算法也需要状态机,但是状态图可以保证实现闭环,及不会卡在某个状态出不来的情况

网友C:
用个定时器来专门扫描按键,如果10ms内或者你设一个时间,一般5~50ms内电平有变化就认为是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