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安装CadenceAllegro16.5完,打开出现错误,求帮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03):
没**好,重走一遍**流程吧

网友B:
环境变量里面 license 手动指定下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变量里面 license 手动指定下目录

你好, 我电脑上的环境变量时  变量名 CDS_LIC_FILE 变量值 5280@PC-201005211041     请问这个是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变量里面 license 手动指定下目录

还有这个 变量名 CDS_LIC_ONLY 变量值 1    是否是错的??  帮看下!!  非常感谢

网友C:
重新**就好了,把license文件最好放在license文件夹里,另外用LMtoolS指定下license文件的位置,所有一切都弄好之后,再重启一遍电脑,再打开试试,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我安装了好几次,都出现同样的问题, 是何缘故,,求助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