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信号量问题

楼主(2013-09-03):
这个里面的array是个局部变量,用来设置全局变量信号?可以这样吗?

//下面是给一个信号量初始化的代码。
        union semun  sem_args;
        unsigned short array[1]={1};
        sem_args.array = array;
        ret = semctl(semid, 0, SETALL, sem_args);//0代表对1个信号来量初始化,即有1个资源
         if (-1 == ret)
        {
                perror("semctl");
                exit(EXIT_FAILURE);
        }

网友A:
setctl用于对信号量执行各种控制操作。
对于这个示例,SETALL的意思,是把sem_args指针数组的值设给semid中所有信号量的值,也就是所谓的信号量组初始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