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gpio相连后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3-09-03):
    我用的是F28035开发板,在做实验的时候,将两块板子的gpio口连接,一个gpio作输入I/O,另一个作输出I/O,当输出I/O输出高电平时,用示波器测得电压只有2V左右,当输出I/O输出低电平时,用示波器测得电压不为零,有1V左右,如果将两者断开,就又正常了,高电平3.3V,低电平0V,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当输出高电平时,输入端口三极管导通,这样由于输入端口的电阻的存在,输出端口集电极电阻和输入端口的电阻分压,
电流的流向:输出端口的集电极电压3.3V->集电极电阻->输入端口基极和射极间的电阻->地,
那么分压的结果就导致就导致电压小于3.3V为2V。
当输出低电平时,会有电流灌入输出端口,分压导致端口电压为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出高电平时,输入端口三极管导通,这样由于输入端口的电阻的存在,输出端口集电极电阻和输入端口的电阻 ...

请问你有这方面知识更详细点的资料么,我想更深入的了解下,谢谢

网友B:
相互之间直接连接的话  可能相互之间因为电流等原因   相互牵制   导致电平不高不低
个人建议你在两个IO口之间串联一个阻抗匹配电阻   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这方面知识更详细点的资料么,我想更深入的了解下,谢谢

GPIO口的电路图一般单片机芯片的数据手册上都有,大同小异。
具体可以看看数电模电的书。
按照楼上的两个端口之间加个电阻,应该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