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问题

楼主:
  请教个电路问题。下面是电路的简略图。S是一个开关。J1为5v输入,J2为负载端,555定时器输出控制MOS管。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1、开关没按下,输入端通过一条电阻约为1.5欧姆的弹簧线给J1供电5V,用万用表测量时发现,J1的电压(J1管脚1,2电压)是不断地变小,当去掉5V输入,再次加入输入时,电压还是从5V左右下降到零点几。
2、在1的基础下,按下开关S时,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压都为0;
3、用一个3.8V左右的电池供电时,S没按下时,J1电压测到的电压是不会下降的,稳定在3.8V。按下开关S时,调节电位器(没画出)空载MAX为3.8,负载(5Ω)输出MAX约为3.68V;

4、为了排除电源问题,换了一个5V输出的稳压电源,情况也是如此。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由原来的PMOS改为现在的Nmos)
换个图
这样 A对应着J1输入,B对应着OUT。。C对应着555定时器的左端(没画上)。

楼主(2013-09-03):
图看不懂还是文字描述不清楚?

网友A(点评):
看书写字体文科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看不懂还是文字描述不清楚?

lgz真幽默。。我换了个图。。不知道 您 老  能看清么。。   还有。。你在评论那里回复。。我回复不了你。。好似我在自言自语那样。。

网友B:
请教个电路问题。下面是电路的简略图。S为一个带开关的电位器(图中只是开关。图中没有电位器,为啥非要说“电位器”?)。J1为5v输入,J2为负载端,555定时器输出(555输出PWM?或其他什么波形?)控制MOS管。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1、当我开关(是S开关?)没按下时,输入端(J1)通过一条电阻约为1.5欧姆的弹簧线供电5V(J1到J2或者供电5V通过1.5欧姆到输入J1?真不清楚),用万用表测量时发现,J1的(什么电压?‘IN’和GND之间的电压?)电压是不断地变小,当去掉输入(电源?输入什么?),再次加入输入时,电压还是从5V左右下降到零点几(V)。
2、按下开关时,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压都为0;(此时,J1加了电源?或者未加电源?)
3、用一个3.8V左右的电池供电(加到J1)时,S没按下时,测到的(什么电压J1?)电压是不会下降的,稳定在3.8V。按下开关(S)时,空载输出(什么什么)能达到(什么?)要求。

4、为了排除电源问题,换了一个5V输出的稳压电源,情况也是如此。

网友C:
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东西?

您是说这个大概电路要实现的功能吗?如果是,就是电位器、555、mos管的一个控制电路,5V输入,MAX可调输出为3.7V左右。

网友D:
PMOS你不会用!也没办法!

楼主(点评):
哦哦。。感谢提醒。第一幅图的示意图已修改。为Nmos

网友:
不懂  ,,  你直接给这是做什么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