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P+COMIC C如何查看已用flash空间

楼主(2013-09-03):
大家好!STVP+COMIC C如何查看已用flash空间?

网友A:
怎么点亮QQ图标

网友B:
在调试时点击view,在view菜单中有个memory,在里面可以看到你程序所占的空间。

网友C:
以前   我们是通过读写flash    来查看   是否正常读写    这个比较直观   我们以前是这么做的